stc8h的LCM接口6800与oled12864的6800信号对不上

楼主(2023-01-05):
这里的RS信号就是DC信号吗?

这个信号的电平对不上?

希望能提供一份实例程序,谢谢

网友A:
6800的RS信号就是OLED的D/C信号,对得上啊,RS=L为命令,RS=H为数据,D/C=L为命令,D/C=H为数据.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觉得对不上?

网友B:
D/C#  就是 指令和数据  D 是 DATA 数据   C 就是 COMMAND 指令

void ole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en = 1;
        delay(5);
        en = 0;
}

网友C: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9.5进行编写测试,STC8H系列带DMA模块的芯片可通用参考.

9.5之前实验箱版本,12864模块接口,P4.2与P4.4接口需要进行调换才能使用硬件LCM接口通信.

LCM接口驱动液晶屏程序

8bit M6800模式, P6口接D0~D7

sbit LCD_RS = P4^5;      //数据/命令切换
sbit LCD_RW = P4^2;      //读写控制
sbit LCD_E = P4^4;       //使能
sbit LCD_RESET = P3^4;   //复位

LCM指令通过中断方式等待发送完成

DMA设置长度16字节,通过中断方式判断传输完成

设置时钟 1.2MHz (128*64屏, ST7920驱动, 速度太快显示会不正常).

******************************************/

#include "..\..\comm\STC8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_IMG.h"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计算时钟参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LCD_RS = P4^5;      //数据/命令切换
sbit LCD_RW = P4^2;      //读写控制
sbit LCD_E = P4^4;       //使能
//sbit LCD_PSB = P3^5;     //PSB脚为12864的串、并通讯功能切换,我们使用8位并行接口,PSB=1
sbit LCD_RESET = P3^4;   //复位

//IO连接
#define  LCD_DataPort P6     //8位数据口

#define  USR_LCM_IF     1                        //1: use LCM Interface

u16 index;
bit DmaFlag=0;
bit LcmFlag=0;

u8  code uctech[] = {"11111111111  "};
u8  code net[]    = {" 111111111111 "};
u8  code mcu[]    = {"111111111111"};
u8  code qq[]     = {" 111111111111  "};

void delay_ms(u16 ms);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LCM_Config(void);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isplayImage (u8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8 X, u8 Y, u8 code *DData);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WCLCD,unsigned char BuysC);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WDLCD);
void LCDClear(void);

void main(void)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GPIO_Init();
#if USR_LCM_IF == 1
        LCM_Config();
        DMA_Config();
        EA = 1;
#endif

//        delay_ms(100); //启动等待,等LCD进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M初始化

        while(1)
        {
                LCDClear();
                DisplayImage(gImage_gxw);
                delay_ms(200);
                LCDClear();
                DisplayListChar(0,1,uctech);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2,net);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3,mcu);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
                DisplayListChar(0,4,qq);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elay_ms(200);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8 X, u8 Y, u8 code *DData)
{
    u8 ListLength,X2;
    ListLength = 0;
    X2 = X;
    if(Y < 1)   Y=1;
    if(Y > 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在1-4之内
    switch(Y)
    {
        case 1: X2 |= 0X80; break;  //根据行数来选择相应地址
        case 2: X2 |= 0X90; break;
        case 3: X2 |= 0X88; break;
        case 4: X2 |= 0X98; break;
    }
    Write_Cmd(X2, 1); //发送地址码
    while (DData[ListLength] >= 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0F) //X坐标应小于0xF
        {
            Write_Data(DData[ListLength]); //
            ListLength++;
            X++;
        }
    }
}

//图形显示122*32
void DisplayImage (u8 *DData)
{
#if USR_LCM_IF == 0
    u8 y;
#endif
    u8 x,i;
    unsigned int tmp=0;

    for(i=0;i<9;)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因为起始地址不同,需要分开
    {
        for(x=0;x<32;x++)   //32行
        {
            Write_Cmd(0x34,1);
            Write_Cmd((u8)(0x80+x),1);    //列地址
            Write_Cmd((u8)(0x80+i),1);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Write_Cmd(0x30,1);

#if USR_LCM_IF == 1

            DMA_LCM_TXAH = (u8)((u16)&DData[tmp] >> 8);
            DMA_LCM_TXAL = (u8)((u16)&DData[tmp]);
            while(DmaFlag);
            DmaFlag = 1;
            DMA_LCM_CR = 0xa0;        //Write data

#else

            for(y=0;y<16;y++)
                Write_Data(DData[tmp+y]);//读取数据写入LCD

#endif
            tmp+=16;
        }
        i+=8;
    }
    Write_Cmd(0x36,1);    //扩充功能设定
    Write_Cmd(0x30,1);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16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0000;
                        while(--i);
         }while(--ms);
}

void LCD_delay(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读状态
void ReadStatusLCD(void)
{
//#if USR_LCM_IF == 1
//
//        LcmFlag = 1;
//        LCMIFCR = 0x86;                //Enable interface, Read command
//        while(LcmFlag);
//
//#else

        LCD_DataPort = 0xFF;
  //P6口设置成输入口
        P6M0=0x00;
        P6M1=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delay();
        LCD_E = 1;
        LCD_delay();
        while (LCD_DataPort & 0x80); //检测忙信号
        LCD_E = 0;

  //P6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P6M0=0xFF;
        P6M1=0x00;
        LCD_DataPort = 0xFF; //拉高P6

//#endif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WCLCD,unsigned char BuysC)
{
#if USR_LCM_IF == 1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IFDATL = WCLCD;
        LcmFlag = 1;
        LCMIFCR = 0x84;                //Enable interface, write command out
        while(LcmFlag);

#else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Port = WCLCD;
        LCD_delay();
        LCD_E = 1;
        LCD_delay();
        LCD_E = 0;

#endif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WDLCD)
{
#if USR_LCM_IF == 1

        LCMIFDATL = WDLCD;
        LcmFlag = 1;
        LCMIFCR = 0x85;                //Enable interface, write data out
        while(LcmFlag);

#else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Port = WDLCD;
        LCD_delay();
        LCD_E = 1;
        LCD_delay();
        LCD_E = 0;

#endif
}

/*****************************************************************************
* @name       :void GPIO_Init(void)
* @date       :2018-11-13
* @function   :Set the gpio to push-pull mode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GPIO_Init(void)
{
  //P6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P6M0=0xff;
        P6M1=0x00;

        //P3.4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P3M0=0x10;
        P3M1=0x00;

        //P4.2,P4.4,P4.5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P4M0=0x34;
        P4M1=0x00;
}

/*****************************************************************************
* @name       :void LCM_Config(void)
* @date       :2018-11-13
* @function   :Config LCM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M_Config(void)
{
        LCMIFCFG = 0x85;   //bit7 1:Enable Interrupt, bit1 0:8bit mode; bit0 0:8080,1:6800, Data port P6
        LCMIFCFG2 = 0x1f;  //RS:P45,RD:P44,WR:P42; Setup Time,HOLD Time
        LCMIFSTA = 0x00;
}

/*****************************************************************************
* @name       :void DMA_Config(void)
* @date       :2020-12-09
* @function   :Config DMA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LCM_AMT = 0x0f;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n+1
        DMA_LCM_TXAH = (u8)((u16)&gImage_gxw >> 8);
        DMA_LCM_TXAL = (u8)((u16)&gImage_gxw);
        DMA_LCM_STA = 0x00;
        DMA_LCM_CFG = 0x82;
        DMA_LCM_CR = 0x80;
}

/*****************************************************************************
* @name       :void LCD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Reset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Reset(void)
{
//        LCD_PSB = 1;    //并口
        delay_ms(10);
        LCD_RESET = 0;
        delay_ms(10);
        LCD_RESET = 1;
        delay_ms(100);
}

/*****************************************************************************
* @name       :void LCD_Ini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LCDReset(); //初始化之前复位
//*************LCD 初始化**********//
        Write_Cmd(0x3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_Cm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_Cm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m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Clear(void) //清屏
{
        Write_Cm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_Cmd(0x34,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md(0x30,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name       :void LCM_Interrupt(void)
* @date       :2018-11-13
* @function   :None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
******************************************************************************/
void LCMIF_DMA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3
{
        if(LCMIFSTA & 0x01)
        {
                LCMIFSTA = 0x00;
                LcmFlag = 0;
        }

        if(DMA_LCM_STA & 0x01)
        {
                DmaFlag = 0;
                DMA_LCM_CR = 0;
                DMA_LCM_STA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