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延时问题

楼主:
光耦输入导通,输出P4低电平,输入关闭时,想让P4保持2秒低电平再变成高电平,电路怎么改

网友A(2023-01-05):
本来就是送给单片机做的事情,用电路来做你是几个意思?增加复杂度,增加成本,降低系统可靠性???

网友B:
那你得加电路,输出加一个可重触发单稳态电路,简单点也可以R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送给单片机做的事情,用电路来做你是几个意思?增加复杂度,增加成本,降低系统可靠性???

因为输入是从闪烁的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送给单片机做的事情,用电路来做你是几个意思?增加复杂度,增加成本,降低系统可靠性???

输入是从闪烁的LED取电压,输出要保持电平稳定。

网友D:
加个电容要足够大

网友E:
加个单片机吧,硬件复杂不说还延时不准

网友F:
可以在CHI输入端C串二极管再并上个电解电容,容量按照你时间去调整在电容后端再接R64,就可以做到延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入是从闪烁的LED取电压,输出要保持电平稳定。

稳定不稳定对于单片机来说没有差异。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输入是从闪烁的LED取电压,输出要保持电平稳定。

如果P4_29是单片机IO口,则不需要用硬件电路解决,用定时器不就搞定了,闪烁的LED就是脉冲触发信号,相当于不停喂狗,2秒内没有收到触发信号输出端复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P4_29是单片机IO口,则不需要用硬件电路解决,用定时器不就搞定了,闪烁的LED就是脉冲触发信号,相当 ...

赞同 软件能做的事干嘛折腾硬件   而且硬件做出来延时不一定准

网友I:
当然要改源头,,改单片机程序。

网友J:
2秒太久,加阻容,RC时间常数要设置的很大,建议还是软件的方式

网友K:
R64串个积分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