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静态显示:为什么数码管到零后就消失了,不能循环

楼主(2023-01-05):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unsigned char sec = 15;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 (1)
    {
        if (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 (cnt >= 50)
            {
                cnt = 0;
                P0 = LedChar[sec];
                sec--;
                if (sec < 0)
                {
                    sec = 15;
                }
            }
        }
    }
}

网友A:
你不觉得
unsigned char sec
if (sec < 0)
这两句自相矛盾吗?

网友B:
错误:unsigned char sec = 15;
正确:char sec = 15;

网友C:
应该改成这样
if (sec >= 255)

网友D:
sec 永远到不会小于0,由此sec的值不会在0-15循环,而是0-255循环。LedChar[]会溢出错误而中断运行。

网友E:
sec 是uchar 型,取值范围是0~255,当sec=0的时候,执行sec--之后,sec=255而不会满足sec<0

网友F(2023-02-05):
sec不会小于0。

网友G:
sec减到最后sec=0;改成        cnt++;
            if (cnt >= 50)
            {
                cnt = 0;
                P0 = LedChar[sec];
                sec++;
                if (sec == 15)
                {
                    sec = 0;
                }
            }

网友H:
可以试试 if (sec >=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