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c8h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进入掉电模式的疑惑

楼主:
我使用外部晶振32.768k给RTC实时时钟提供频率,但手册说进入掉电模式后会关闭所有时钟源,请问使用外部32.768k晶振的RTC实时时钟会受掉电模式的影响吗?

网友A(2023-01-06):
会影响的话RTC还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的话RTC还有啥用。

有人说使用内部32k时钟是有影响的,但使用外部32k就没影响

网友C:
外部32k肯定没影响呀,就是你接了一个外部信号源,单片机掉电模式了,外部信号源仍然工作

网友D:
如果外部32.768k晶振是作为RTC时钟源的话,进入掉电模式时就不会关闭。所以掉电模式下RTC时钟不受影响,还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