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led12864的IIC和ds3231的IIC能连在一起吗

楼主(2023-01-06):
请问oled12864的IIC和ds3231的IIC能连在一起吗?通讯会有重复指令吗?

网友A:
可以的,设置不同的地址就好了,

网友B:
可以呀,他们的地址不一样,一个是 0xD0, 0xD1 另一个是 0x78。

STC15W408AS单片机+DS3231+OLED便携式锂电池手表制作 附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224224-1.html
OLED12864+DS3231的万年历制作,带农历,大字体(单片机源码+实物)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510-1.html

网友C:
只要是IIC标准总线的器件都可以接在IIC总线上的,注意SCL,SDA的上拉电阻不能没有。IIC器件是有地址的。指令重复没关系。

网友D:
可以, 指令不重复

网友E:
器件地址不同的I2C器件可以连在一起。

网友F:
原则上当然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做,IIC总线的启动条件是“SCL高电平时,SDA从高到低一个跳变”
多个器件挂同一总线时,无法确定你传输的数据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非必要最好就是只复用其中的一根。

网友G:
SH1106驱动是可以和DS3231共用I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1106驱动是可以和DS3231共用IIC的

那ssd1306和ds3231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IIC标准总线的器件都可以接在IIC总线上的,注意SCL,SDA的上拉电阻不能没有。IIC器件是有地址的。指令 ...

不是这样,要看器件通讯协议,有的芯片有独特地址码,可以跟不同地址码芯片共用IIC总线,发现IIC总线数据里面地址信息跟自己对不上就不予理会。有的芯片没有地址码,一旦占用了IIC总线就挂不上其他器件了。

网友I:
只要两个设备具有不同的地址,就允许连接到 IIC 总线的电路。

网友J:
可以连接在同一线路中,只要地址不同就可以正常工作,但无法同时工作(假设你懂的)

网友G:
很奇怪的呢
如果你不会IIC,那么,当你知道或者是不知道这个能不共用,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做吧,不只是"知道能不能共用两根线"那么简单吧
如果你知道IIC,你就应该会去看一下SSD1306和DS3231的从机地址,你就应该能发现,它们的从机地址是不一样的
顺便说一下,SSD1306和SH1106的从机地址是一样的,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操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