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管消影问题

楼主(2023-01-06):
目的:通过按下按键作为外部的中断输入信号,通过数码管显示中断次数。
问题:目前在PROTEUS仿真上能正常实现功能,但在实物上出现类似不能消影的问题,当按下按键后,数码管全亮(会一直显示8888),计数功能也出现问题,按下按键后数码管4位同时改变(在显示8888时,可以勉强观察到数字有在变化)。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0为SA-SH      P1为C0-C3

sbit K1=P3^2;
uchar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        //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 4, 5, 6, 7, 8, 9, off
uchar  buf[4];
uint cnt=0;

void delay(uchar ms)
{
        while(ms--)
                ;
}

void initial()
{
        IT0=1;
        EX0=1;
        EA=1;
}

int main()
{
        initial();
        P0=0xff;
        P1=0;
        buf[0]=dis_code[0];
        buf[1]=dis_code[0];
        buf[2]=dis_code[0];
        buf[3]=dis_code[0];

        while(1)
        {
                P0=buf[3];//显示千位
                P1=0x01;
                delay(5);
                P0=0xff;

                P0=buf[2];//显示百位
                P1=0x02;
                delay(5);
                P0=0xff;

                P0=buf[1];//显示十位
                P1=0x04;
                delay(5);
                P0=0xff;

                P0=buf[0];//显示个位
                P1=0x08;
                delay(5);
                P0=0xff;

        }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EX0=0;
if(K1==0)
{
                cnt++;
                if(cnt>9999)
                {
                        cnt=0;
                }
        }

        buf[3]=dis_code[cnt/1000];  //千位
        buf[2]=dis_code[cnt%1000/100];//百位
        buf[1]=dis_code[cnt%100/10];//十位
        buf[0]=dis_code[cnt%10];//个位
        EX0=1;

}

网友A:
加入P0消隐试试
if(k1==0)
{
P0=0XFF;
}

网友B:
用外部中断读取按键信号,消抖是个问题。仿真按键不会抖动,如果用简单的延时消抖方法会导致动态数码管显示停顿。实际电路会因为按键抖动,cnt会加不确定的值。给你程序修改了,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0为SA-SH      P1为C0-C3
sbit K1=P3^2;
uchar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 //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 4, 5, 6, 7, 8, 9, off

uchar  buf[4];
uint cnt=0;

void delay(uint ms)
{
         while(ms--);
}
void initial()
{
        IT0 = 1;
        EX0 = 1;
        EA = 1;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ial();
        while(1)
        {
                buf[0]=dis_code[cnt/1000%10];  //千位
                buf[1]=dis_code[cnt/100%10];//百位
                buf[2]=dis_code[cnt/10%10];//十位
                buf[3]=dis_code[cnt%10];//个位
                P1&=0xf0;
                P0=buf[i];
                P1|=0x01<<i;
                if(++i>3)
                        i=0;
                delay(100);
        }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cnt++;
        if(cnt>9999)
        {
                cn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P0消隐试试
if(k1==0)
{

还是不行,我想应该不是消影的问题,如果是消影的问题的话,当我触发中断时数码管的千百十应该是不变的,只有个位的会出现问题,但现在当我触发中断时,数码管的千百十个位都出现同样的数字(数码管还是显示8888)只能勉强通过亮暗观察到数码管的数字发生变化。

网友C:
数码管动态显示有闪烁主要是由于延时时间选择不当造成的 主要检查延时方面的语句

网友D:
每次显示完后,加个1us延迟试试呢

网友E:
你消了个寂寞,把所有的p0=0xff,都改成p1=0x00才是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中断读取按键信号,消抖是个问题。仿真按键不会抖动,如果用简单的延时消抖方法会导致动态数码管显示 ...

十分感谢,代码成功运行,目前还在学习消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动态显示有闪烁主要是由于延时时间选择不当造成的 主要检查延时方面的语句

嗯嗯,但我现在试了之前的代码发现又可以了,导致现在验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显示完后,加个1us延迟试试呢

嗯嗯,但我现在试了之前的代码发现又可以了,导致现在验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消了个寂寞,把所有的p0=0xff,都改成p1=0x00才是消影。

我选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P0是段选   所以我觉得P0=0xff  是消影没错

网友F:
缺电路图,所以不好说,数码管的显示最好放在定时器中断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选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P0是段选   所以我觉得P0=0xff  是消影没错

P0=0xff 是可以消影,没错
但代码次序错了
你现在是
段选消影->段选显示->位选改变

正确次序应该是
段选消影->位选改变->段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缺电路图,所以不好说,数码管的显示最好放在定时器中断里

嗯嗯,我之后会去尝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P0=0xff 是可以消影,没错
但代码次序错了
你现在是

嗯嗯,谢谢,我发现我改不改次序最终效果都可以实现,因此我还是有点懵,但我之后会注意次序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