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锂电池充放电系统设计

楼主(2023-01-06):
首先选用的锂电池内部是有过充过放保护芯片的

放电低压检测:
   锂电池低压检测是通过单片机的低压检测电压中断,当锂电池电压降到3v时,LED1进行快闪提醒

充电检测:
   插入USB时,V点电压接入单片机比较器,与比较器内部电压1.7V比较。
   当v点电压高于1.7V时比较器中断进入充电模式,LED1进行呼吸提醒
   当v点电压低压1.7V时比较器中断进入放电模式,此时LED1熄灭进行节能运行

有关这套极简锂电池充电方案有不足之处或错误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USB5V通过一个1N4007二极管直接接锂电池充电,你认为可行吗?至少得串一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5V通过一个1N4007二极管直接接锂电池充电,你认为可行吗?至少得串一个电阻吧。

电池内部有过充保护

网友B:
1,串联一个二极管给锂电池充电,不行!不安全,理论上的东西很多,反正就是不行
2,所谓充放系统是干嘛用的,我还真不明白
锂电池的特性决定了它充电要用专用的充电IC,用得最多的是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串联一个二极管给锂电池充电,不行!不安全,理论上的东西很多,反正就是不行
2,所谓充放系统是干嘛用的,我 ...

这里的二极管是给usb电源和电池电源隔离的,隔离之后可以检测usb的插拔信号

锂电池内部自带保护ic,充电电压为5v。电池内部有电源管理你还要再外面再加个电源IC?

网友C:
满电怎么检测?这个IC有内部ADC参考电压吗?还是低压侦测中断可以检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电怎么检测?这个IC有内部ADC参考电压吗?还是低压侦测中断可以检到4.2v?

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我已经改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二极管是给usb电源和电池电源隔离的,隔离之后可以检测usb的插拔信号

你所谓的"充放",我只看明白这个充电,放电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你要是觉得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那为什么还要TP4056这种充电芯片呢?
串联一个二极管给锂电池充电,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电路,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网友D:
1.充电没有电流和电压限制制,由USB输入的功率来定充电电压和电流,就算电池有过充保护,电池使用寿命会缩短
2.在原理图上没有大功率放电负载,放电这个动作是测试电池什么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充电没有电流和电压限制制,由USB输入的功率来定充电电压和电流,就算电池有过充保护,电池使用寿命会缩 ...

锂电池内部有电源管理芯片,这些都不需要你操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内部有电源管理芯片,这些都不需要你操心

从你的回复中,我认为,你在这之前很少使用锂电池,甚至有可能这次是你第一次使用锂电池电路,对吗?

网友E:
我部觉得这款锂电池内部的所谓电源管理芯片,其实应该是过充或过放(即电流太大)自动断电的功能,而不能充当充电管理芯片,简而言之,电源管理与充电管理是两种不同的功能。

网友E:
想给一块裸锂充电,同时需要电源管理(即保护模块)+充电管理(负责检测、控制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的大小等)

网友F:
有现成的4056芯片不用,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网友G:
为简化设计锂离子电池充电电路,为什么不使用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回复中,我认为,你在这之前很少使用锂电池,甚至有可能这次是你第一次使用锂电池电路,对吗?

锂电池内部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现成的4056芯片不用,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锂电池内部保护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现成的4056芯片不用,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没错,4056最好用

网友H:
电池低压时,插入手机充电器电流达到3A,这要看你的线路还有电池能不能承受,电池电压每次都靠保护板保护,但是保护板只是保护极端4.3V,但是电池本身4.2V就要停止充电,每次都是这个极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内部保护板

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以前很少做锂电池电路,或者是说,你是不是第一次做锂电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以前很少做锂电池电路,或者是说,你是不是第一次做锂电池电路?

我问过商家了,他家电池可以直接用5v电源充电,什么都不要考虑

网友I:
充电管理和内部保护不是一码事吧,P3.2直接接地是不打算跑代码么?
晶振合适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过商家了,他家电池可以直接用5v电源充电,什么都不要考虑

你说行就行吧,那这样用吧
我表达了我的看法,这就是行了,并不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要你来认同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