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c8h单片机使用单线晶振接线问题

楼主(2023-01-06):
单线外部晶振官方给的方案是只用接XTALI,XTALO悬空,这是在高频时钟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的外部晶振是32.768K时钟供单片机内部RTC使用,现在方案有两个二选一

1是直接用32.768k晶振

2是使用DS3231芯片,这芯片有个单线时钟信号,这里直接用官方的解决方案可行不??毕竟官方是给出频率范围的

网友A:
人家写的很清楚,4~36MHz,你偏要接32768是为了彰显个性吗?

网友B:
估计你是想精确的计时,但是你方法并不对

网友C:
在有ds3231的情况下,不明白你要用单片机内部rtc的理由,8h的内部rtc和ds3231比起来,就是个玩具。你用ds3231给8h的rtc提供时钟,是钱多烧的么? 要么你接32768的晶振,意思意思用stc内部rtc,要么就直接用ds32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有ds3231的情况下,不明白你要用单片机内部rtc的理由,8h的内部rtc和ds3231比起来,就是个玩具。你用ds32 ...

内部RTC有丰富的中断可用,写功能很容易实现。ds3231和wifi一样过一段时间去对对一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写的很清楚,4~36MHz,你偏要接32768是为了彰显个性吗?

可能数据手册还没来得及更新

网友D:
用无源晶振还是省成本

网友E:
STC8H8K64U内带RTC,直接接一个32768晶振到P1.6 P1.7即可(两个10~20pF匹配电容到地).

网友F:
楼主试试STC自带RTC的几个系列,STC8H8K64U, STC32G12K128、STC32G8K64用内部42MHz 高速IRC时钟跑程序,高抗干扰,
还可以用外部RTC时钟自动调整内部频率误差M,可以外挂 32768的 RTC时钟,启动 RTC, CPU跑内部高速I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