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无刷电调IO脚位分配,PC7脚是指哪个 ?

楼主(2023-01-06):
最近在研究航模船模的无刷电调,想DIY一个,网上资料好少,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网上找到了BLHeli调试以及代码,但是想DIY时,遇到了一个菜鸟问题,就是IO口分配问题,其中PORTC  7脚是指哪个 ?

ATMEGA8单片机

PORTB

PORTB

PORTB

PORTC

PORTC

PORTC

PORTD

PORTD

PORTD

ATMEGA8 IO口

ATMEGA8 IO口

ATMEGA8 IO口

BLMaster描述

网友A:
22  ADC7

网友B:
前面回答的时候没仔细看,回答完才发现错了,刚刚又特意去找了规格书看了下,这颗芯片就没有PC7,PC口只有0-6。

网友C:
照着人家的资料做,行就行,不行就另想办法
PORTC  7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就更不用说AVR的汇编了,它的声明都是用汇编的

网友D:
换芯片~换成MEGA16

网友E:
这个芯片没有PC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