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增强型双数据指针

楼主(2023-01-06):
官方介绍双数据指针使用  “强大的”,这么强大的功能怎么没人用,官方库函数也没给样例。

琢磨了很久也不会使用这功能?

网友A:
应该是在汇编中使用,C语言用不到。

网友B:
你是汇编写代码吗,C编译器会自动处理吧

网友C:
对于一个8位单片机而言,你就按照正常的C语言去编程就行了,不需要去管这什么双数据指针的

网友D:
8系列的话,其中一部分功能,只能汇编实现,你不会汇编建议干脆不要用,不然会有不可预料的错误发生。15系列或者89系列,可以直接keil设置里面勾选启用多功能dptr的选项,就能自动实现了。到15系列,都是安全的。8系列绝对不能勾,勾了代码错在哪里你都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