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怪怪的1602

楼主(2023-01-06):
之前不能显示,换了个屏 然后单步调试找到了问题。  现在是能初始化成功,但是地址很奇怪。  我输入首地址0x0c 它就显示第一行, 我看别人的第一行首地址都是0x80  。我这个好奇怪。这样我都不知道第二行首地址是多少了。初始化代码都和别人的一样啊,好郁闷

网友A:
程序都不贴出来,怎么帮?我估计是程序的写法问题,有的是已经加好了,有的是没有加,你的程序估计是复制来的并且没有理解读通,所以在地址处理上就懵懂了。

网友B:
对照0x80看第二行加了多少个,加给0xC0就行了

网友C:
奇奇怪怪的1602 ? 我来试试算一命:
1、无论是否非标的,直接看厂家说明书就好;
2、如果能试出第一行,也就可以试出第二行。

网友D:
奇奇怪怪说明没有操作对,而1602是那么的简单。

网友E:
初始化代码不同并没有什么,只需要根据厂家说明书中的规定使用即可,或者你可以查询一下是否是你买的屏跟其他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