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4在调试中printf窗口怎么用呀?

楼主(2023-01-06):
      各位老师晚上好,我今天想问一下,我想写一个含有printf函数的小程序,想打印出一个变量的值,我用的是keil v4,之前也查了一些资料设置过程如下,先点击魔法棒,再点击TARGET,再把Use MicroLIB打钩选中使用微库,但是我用的是
keil v4我根本找不到微库这个选项!现在不但printf窗口什么内容也不显示,而且调试时一点击单步运行就会变成全速运行
模式,printf窗口内什么也不显示!求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到底用的是C51还是RealView MDK???

楼主:
    老师我用的是C51

网友B:
要是模拟,随意选择一款C51的单片机,就像AT89C52,就可以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用的是C51还是RealView MDK???

老师难道只有MDK才可以用printf这个窗口吗

网友C:
C51用 UART#1窗口比较简单

网友D:
要习惯离线调试观察,因为越到高深的东西,编程器调试就越没用,甚至会出现因为暂停而烧毁电路的情况

网友E:
在KEIL V4中,你可以在“Project”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来打开设置选项窗口。在这个窗口中,你可以设置很多不同的选项,包括使用微库的选项。

在打开“Options for Target”窗口后,你可以在左侧的菜单栏中选择“C/C++”选项。在右侧的窗口中,你会看到“Use MicroLIB”这个选项。你可以打钩选中这个选项,表示使用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