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三色流水灯三彩iRGB

楼主(2023-01-06):
按键控制三色按键1点亮顺序LED2->LED3->LED1,按键2LED3->LED2->LED1,按键3全点亮,适合初学者学习,适合学习格式化工程,LED程序封装好,稍微修改就三彩RGB,仿真proteus8.13版本,KEIL编写,程序C语言。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key.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1|GPIO_Pin_5;                                 //LED-->PA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GPIO_Pin_1|GPIO_Pin_5);                                                 //PA 012 输出高

}

void LED_location(u8 x,u8 y)
{
        if(x==1&&y==0)//LED1亮
        {
                LED1(1);
          LED2(1);
          LED0(0);
                Delay(80);

        }
        if(x==1&&y==1)//灭
        {
          LED0(1);
                Delay(80);
        }

        if(x==2&&y==0)//LED2亮
        {
                LED0(1);
                LED2(1);
          LED1(0);
                Delay(80);

        }
        if(x==2&&y==1)//灭
        {
          LED1(1);
                Delay(80);
        }

        if(x==3&&y==0)//LED3亮
        {
                LED0(1);
          LED1(1);
          LED2(0);
                Delay(80);

        }
        if(x==3&&y==1)//灭
        {
          LED2(1);
                Delay(80);
        }
        if(x==0&&y==1)//全量
        {
          LED2(0);
          LED0(0);
          LED1(0);
        }

}

网友A:
8.13proteus8.13版本,有stm32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3proteus8.13版本,有stm32芯片吗?

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