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够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嘛特别是ADC采样跟偏置电路那里

楼主(2023-01-06):
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衰减1.4V出来给偏置运放电路那里,概念很模糊望能有大佬解决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先查下单片机ADC输入范围。

网友B:
主电源5V,直流电压是2.5V ,则第一级运放输出的信号幅度不能超过 5-2.5 = 2.5V。
而1.4V不是衰减出来的,只是限制了输入的信号幅度,起保护作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是个简易的示波器电路吧?没啥好讲的啊,图上都标注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是ADC部分写的那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是个简易的示波器电路吧?没啥好讲的啊,图上都标注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是ADC部分写的那么清楚 ...

主要是不太懂运放的这些知识

网友D:
单片机ad 范围0-5v 在测量交流时 低于0v的负半周的电压,就采集不到,所以加了2.5v偏置,相当于在交流信号的基础上叠加的一个2.5v的直流分量,比如2.5v的正弦波电压变化范围是-2.5 -- +2.5, 在叠加2.5v的直流后
电压变化范围就是 0-5v,还有在输入部分只做了5倍衰减,后面的4148二极管串联起来是电压钳位电路,防止电压大于1.4v,一共二极管导通电压0.7v,所以最大有效输入电压等于 1.4/(R3/(R3+R2))

网友E:
单片机ad 范围0-5v 在测量交流时 低于0v的负半周的电压,就采集不到,所以加了2.5v偏

P1 输入5V 的正弦波, 输入部分做了5倍衰减,Out1v 显示 1v的正弦波
运放 U3.A 放大至 2.5v , Outzf  显示 2.5v的正弦波, ADCIN 显示 2v的正弦波 加了2.5v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ad 范围0-5v 在测量交流时 低于0v的负半周的电压,就采集不到,所以加了2.5v偏

我慢慢研究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下单片机ADC输入范围。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5V,直流电压是2.5V ,则第一级运放输出的信号幅度不能超过 5-2.5 = 2.5V。
而1.4V不是衰减出来的, ...

那这里为啥要用4个4148在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ad 范围0-5v 在测量交流时 低于0v的负半周的电压,就采集不到,所以加了2.5v偏置,相当于在交流信号 ...

大概懂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里为啥要用4个4148在这里呢

就是用4个4148二极管串联起来的电压钳位电路, 范围是 +/- 1.4v

1个4148二极管 是 0.7v

网友F:
学个单片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个单片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是啊软硬件都要会些

网友G:
有模电基础学单片机会容易的多,计算机专业一般有选修电子理论基础课程.

网友H:
输入端限幅1.4V,避免经运放放大后的最高幅值超过5V.

网友I(2023-02-08):
电路很简单,这种电路只是用来学习的,没有实际意义,分压电阻为10K和2K,就已经废了,除了电源电压外其他能够准确测量的电压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