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舵机

楼主:
STM32驱动舵机实现功能:按下编码器按钮,角度增加45°,正转编码器,角度加一,反转编码器,角度减一。

舵机介绍:如图,这种蓝色舵机有三根引线,红色为+5v  棕色为GND  橙色为信号线

这种舵机为模拟舵机,采用pwm信号驱动,根据不同的占空比,舵机可以输出不同的角度,具体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include "EncoderAndServo.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
{
        int32_t i ;
        uint16_t Angle,KeyNum=0;
        OLED_Init();
        EncoderAndServo_Init();
        OLED_DisplayString(1,1,"Angle:");
        while(1)
        {
                i+=Return_Num();//获取编码器返回值
                if(Return_KeyNum())//判断编码器按键是否按下
                {
                        i+=50;
                }
                if(i>250)i=50;
                if(i<50)i=50;

                Angle=i;
                TIM3_SetCompare((uint16_t)i);//将i传递给捕获比较寄存器
                OLED_DisplayNum(1,7,(uint16_t)((((float)Angle-50.0)/200.0)*180.0),3);//角度显示

        }
}

代码部分:
<blockquote>#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