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可以烧入但无法改变通过按钮改变状态,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01-07):
最近搞了块pcb板,然后代码可以烧进去,也能运行,能让灯循环亮灭,但是无法改变状态,就是通过按钮控制灯亮灭没有反应,代码debug也没问题
下面是板的原理图,求大神指点,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

网友A:
代码debug了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debug了个啥?

就代码可以正常运行,没有说进某个函数然后卡在里面了

网友B:
代码呢?
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大可不必贴出原码,要是被人抄了可就更缺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呢?
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 ...

请问该去哪里找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私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该去哪里找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私教呢

在这问就可以了
重点是要提供足够的资料
硬件:芯片型号,线路图。。。
软件:编程软件,代码,错误信息。。。
其他:问题描述,预期行为,表现状况。。。

楼主:
芯片用stm32f103c8t6
keil5
代码功能是按下按钮(PA4),led(PA1)亮灭切换

问题是:
把代码烧进去后,按下按钮没反应,有成功初始化(初始让led亮),然后试了一些其它代码,都是可以初始化,然后不能通过按钮控制
然后我换成买来的最小系统板,代码正常运行,亮灭可正常切换
原理图没接任何晶振,我是用内部RC振荡,刚开始认为可能晶振问题,就是我代码切换内部晶振没切换成功,然后我把买来的最小系统板上的晶振拆了,再把代码烧进去,代码仍然可以在最小系统板上运行,所以排除了晶振问题
想请问是哪里有可能出错

另附最小系统板原理图

网友C:
看下是否是按键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D: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按键程序而已,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搞这种程序,就不需要分开.C文件了,没那个必要,全放在一个地方就行了,方便看代码有没有问题
1,先不要管什么按键了,先写一个闪灯的程序,几行代码的事情,或者是某个端口输出010101这样有规律的输出,先看一下时钟有没有问题
2,时钟正常之后,再看按键,先默认LED为关,按键按一下就开,验证按键函数
一步一步的去找问题,总能找到的
编译之后直接烧录,不需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否是按键电路出现问题

按键我设的上拉输出,另一端接地,按下按键有电压变化,直接测芯片的引脚也能检测到电压变化,所以感觉不是按键电路的问题

网友E:
你的  void LED1_Turn(void)  函数再好好看看,理一下逻辑。不出意外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键我设的上拉输出,另一端接地,按下按键有电压变化,直接测芯片的引脚也能检测到电压变化,所以感觉不 ...

按键是属于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键我设的上拉输出,另一端接地,按下按键有电压变化,直接测芯片的引脚也能检测到电压变化,所以感觉不 ...

仿真也没问题

请检查接线,有没有接对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  void LED1_Turn(void)  函数再好好看看,理一下逻辑。不出意外就是它的问题。

代码在买的最小系统板板上是可以运行的,没有逻辑方面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是属于输入的

我打错了

楼主:
有专门找买的店拿了ic引脚图,对照ic引脚图和实际接线,是没有错的,所以感觉是不是原理图哪里需要接地或上拉什么的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按键程序而已,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搞这种程序,就不需要分开.C文件了,没那个必要,全放在一 ...

后面有试过直接一开始就在while里闪烁,可以正常运行,然后想通过按钮控制停止闪烁,打的板没有反应,跟之前一样的状况,可以初始化,但无法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代码在买的最小系统板板上是可以运行的,没有逻辑方面的错误

尴尬了,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