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3-01-07):
这个电路OUT不能稳压,输出类似方波,大伙谈谈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真的输出了方波那就是负载太重了,如果连负载需要的电流有多大都弄不清楚,还是别做这些东西了。

网友B:
104换成400V4.7uf电解电容  负载控制在几十毫安以内再试试

网友C:
这电路干啥用的?
用作稳压的话,根据R1   R3的阻值来说只能提供不到1mA的电流,

网友D:
我用LTspice仿真,见下图。电路OUT的确不能稳压,输出类似方波。我想知道你设计的这个电路需要完成什么功能?

网友E:
这个电容太小了,换一个大的

网友F:
一个78M09才三毛钱,不管是从电路的性能还是占用的空间上来说,都比你这电路好
你这种电路在很多时候并是给负载供电的,更多的是提供一个不太准确的参考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