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加触摸功能问题

楼主(2023-01-07):
1.需要4个触摸按键,用STC8H搭配TP224或者BS814A,触摸芯片一块多成本太高,STC有没有比较便宜的触摸单片机?或者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STC8H1K08T-33I-TSSOP20, STC8H4L64TL-45I-LQFP48/LQFP32/TSSOP20 这几个型号,性价比非常不错,大批量供应中,@我头像我给你支持样片以及核心板等开发套件

网友B:
好像出了带触摸按键的型号,不过我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这几款触摸芯片,@我头像帮你安排寄样

网友C:
触摸按键只要有AD就可以,1个AD就是1个触摸按键,不需要专门的单片机或芯片,任何带AD的单片机都可以。STC15手册有电路和例程。

网友B:
ADC仿的触摸按键我试过可以实现但效果不好,但是有电磁炉的触摸就是用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C仿的触摸按键我试过可以实现但效果不好,但是有电磁炉的触摸就是用ADC

效果不好是是你还没有真正了解电容触摸按键,STC手册只是给出了原理图,按照手册照搬只是勉强能用。其实电阻电容度取值不对,程序就更烂了,几乎没有考虑干扰问题。需要根据原理进行修改。就像开发板的按键扫描程序一样,必须要修改才好用,照搬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好是是你还没有真正了解电容触摸按键,STC手册只是给出了原理图,按照手册照搬只是勉强能用。其实 ...

有详细的电路资料吗,比如电阻电容取值这些。没有学过原理,自己乱搭配好像也不行

网友E(2023-02-19):
引用 网友D:
有详细的电路资料吗,比如电阻电容取值这些。没有学过原理,自己乱搭配好像也不行

目前也有这个需求
有上网看了原理好像是PWM+ADC来做

要想真正做好的话
有没有参考资料可以进一步指导呢

感谢

网友F:
@ 大漠孤烟001
您好,您了解STC单片机触摸按键的应用吗?是买了一块TTP229实验板,弄了十几天,输出的串口数据总是不稳定。请指教啊。STC有现成的实验板吗?需要10个触摸键以上的。

网友G(2023-03-21):
使用ADC+PWM模拟,效果还不错,规格书上面有教程的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27655-1.html
楼主您参考下上面帖子:触摸电子琴从无到有心得分享——基于STC8H4K64TL的电子琴,需要教学视频的您@我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