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测量(电阻负载的)交流电流行不行?

楼主(2023-01-07):
    把一个小功率充电适配器的220V变压器次级拆除,用粗铜线穿绕3-4圈。作为“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原理也是变压器,初级有交变电流次级就会感应出电压)的初级绕组,原220V线圈输出的电压经过桥式整流后接入磁电式直流微安表。微安表的指示值应该和初级电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实测结果:1300W电饼铛负载,微安表指示58(5.8A),650W负载指示(28.5A)线性关系还可以。
    请教高人点评。
   用200W钨丝灯泡实验,显示值接近10(1A)。

网友A:
我不认为重复发明轮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重复发明轮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是废物利用解决点实际问题而已

网友B:
使用 220V 交流电,您应该非常注意安全。

网友C:
居然被你破解了钳型电流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 220V 交流电,您应该非常注意安全。

和220V是多层隔离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被你破解了钳型电流表的原理

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