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用的usb转ttl,哪种好用?

楼主(2023-01-07):
如题。。。。。。。。。。。

网友A:
CH340芯片可以用在手机上,可以识别和驱动,用一个转接口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芯片可以用在手机上,可以识别和驱动,用一个转接口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买了一个,还可以,ic是十个脚,

网友B:
CH430E
CH430C
都可以

楼主:
我买那个芯片型号遭磨了的,我看还有八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