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贴片电阻的神器

楼主(2023-01-08):
直径0.5-0.7毫米铜丝利用变压器次级低压通以50-60安电流可以很方便的拆下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
此法简单易行,几乎无成本。

网友A:
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直接马蹄头刀头,不用用尖头,一下就下来了,不用你这个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直接马蹄头刀头,不用用尖头,一下就下来了,不用你这个东西

确实,放着现有的烙铁头不用去自制工具,刀头也可以用。用锉刀锉一个缺口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直接马蹄头刀头,不用用尖头,一下就下来了,不用你这个东西

这个U形铜丝的宽度很容易调节以适应不同大小的两端元件。

网友C:
请问楼主,一般谁能有这样一台大功率的电源能输出5.60A的电流,有买这个大功率电源的钱能买多少烙铁能买多少热风枪了?楼主的这种节约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发现楼主有时候竟是干了些捡芝麻丢西瓜的事。个人觉得有着精神干点别的不好嘛?比如学习一下新技术新知识。怀旧固然好但是在旧事物里走不出来就不好啦。个人感觉,觉得不中听就略过吧.................................

网友D:
U形铜丝的宽度很容易调节

50W变压器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一般谁能有这样一台大功率的电源能输出5.60A的电流,有买这个大功率电源的钱能买多少烙铁能买多 ...

20-30瓦的电源变压器就可以工作电压不到0.5V次级圈数3到4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U形铜丝的宽度很容易调节

50W变压器够了吗

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一般谁能有这样一台大功率的电源能输出5.60A的电流,有买这个大功率电源的钱能买多少烙铁能买多 ...

谢谢你的真诚回复。有的地方你误解了。本人是行将就木之人,新知识不是不想学,苦于基础太差思维迟钝难度太大,缺乏老师。能把陈旧的知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算是一点正能量吧?消遣解闷而已。

网友E:
我也喜欢做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