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绘图工具 请问这个图是如何把说明加上去的呢?试了好几个方法都打不到预期的效果

楼主(2023-01-09):
请问这个图是如何把说明加上去的呢?试了好几个方法都打不到预期的效果望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加那些红色的字吗和指引线吗?用CDR。

网友B:
估计用Proteus 8就能搞定

用Proteus 8导入功能导入图片,然后画线添加文字。

空了试一试~~~

网友C:
可以试试PPT

楼主:
请问有下载资源吗?麻烦给一个哦

楼主:
proteus中的哪个工具条?是放置文本框吗?

网友B:
最后选择是右键--添加----文本       动画中没显示出来

网友B:
用了两个文本模式
1   二维文本 就是那大字体   右键点击矩形---放置--------文本   然后再左键点击矩形就出现文本框了
2  文字脚本 就是那一堆小字体   左竖栏 由上向下数  第5个图标 。

网友D:
好多软件都可以,只是要制作成靓一点的话嘛还是图片编辑软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两个文本模式
1   二维文本 就是那大字体   右键点击矩形---放置--------文本   然后再左键点击矩形就 ...

嗯呢,非常感谢!

网友E:
很多软件都可以,只是操作方不方便的区别,

网友F:
随便一个做图软件都行,PS,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