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mlx90614 BCC型号一直读不出数据

楼主(2023-01-09):
求大佬们提供一个mlx90614 BCC试验过的32库函数程序,找了很多驱动读不出数据,没有逻辑分析仪,但是在KEIL里调试好像没波形,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搞了好几天了。

串口

串口

debug

debug

网友A:
在KEIL里是仿真不出mlx90614波形,一定要找逻辑分析仪。

网友B:
官方例程不会错,检查硬件吧

网友C(2023-02-23):
你的代码没问题,看看接线和硬件,注意要有外接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