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外形充电宝制作(ip2368+bm3451) 双向60w PCB 模型step 文件开源

楼主(2023-01-10):
方案: bm3451电池保护芯片+ip2368充电宝soc(5串18650带均衡)
参数:
       快充协议:   FCP AFC SCP DPR Try.SRC PD3 QC2 QC3 QC3+(具体以手册为准)
        电压挡位:  5V 9V 12V 15V 20V
         输入:           最大60w 20V3A (双导热管).(强烈建议使用导热管,这样mos和主控热量可以很快传导到外壳)
                            最大40w 20V2A (无导热管),
         输出:           60W最大20V 3A(理论上可以100w,但是这个soc输入和输出功率不能单独设置.市面上三元锂电池基本都是快充3A)
         充电指示灯:     (具体根据自己选用的指示灯颜色)
                          放电:                     充电:
                          白 100%~66%                  充满              白
                          黄白 66%~33%                100%~66%  白闪
                          黄 小于33%                       66%~33%   黄白闪
                          黄闪后结束输出 0%           0%~33        黄闪

特性:
      1:双铜管散热
      2:保护板控制板叠层设计紧凑内部空间
      3:可拆卸锂电池仓.方便更换电芯
     4:60W快充,平衡容量和充电速度.1时20分即可充满
制造可行性:

      1:所有零件均可以使用fdm  3d打印制造
      2:优化电路板减少手工焊接短路风险
      3:开源文件包含pcb焊接示意图,电路板,机械零件安装示意图
      4:使用5节亿纬锂能3300mah 18650电芯.整体造价100(人民币)左右,
      5:外壳需要使用两个330ml可口可乐罐,切割工具需自备

开源文件:
开源协议: GPL3
站内下载:   ip2368_充电板工程源文件(包含pcb,原理图,集成库,外形dwg)
                 bm3451_锂电池保护板工程源文件(包含pcb,原理图,集成库,外形dwg)
                 电池仓下集线板工程源文件(包含pcb,,原理图,外形dwg)
                 机身模型(双铜管plus版,可以直接3D打印)
                组装手册(这里有全部教程)

注意事项: github分支1(main, 无热管标准版模型)
               不建议使用光固化3d打印机制造!材料耐温最好在70度,abs最适合.有条件的直接使用阻燃abs更安全
百度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S3ybpR3vpqMKDk7Sin8uAg?pwd=0000   提取码:0000(双铜管升级版)
github:      https://github.com/Fbn-lab/Power_bank/tree/power_bank_plus (持续更新)(建议下载分支2 power_bank_plus)

网友A:
漂亮 ,没有配套的外壳买哦,另外可以搞个全协议快充的车充吗 ?

网友B:
灰常可以

网友C:
做得漂亮,双向快充非常实用

网友D:
创意外形充电宝制作

网友E(2023-03-15):
这个外形有创意

网友F:
非常好的创意

网友G(2023-05-07):
很有创意!

网友H(2023-07-08):
外形很有创意,我喜欢

网友I:
谢谢大佬分享这个教程

楼主:
新设计的充电控制板,请结合早期版本集成库使用
1:优化电流路径减小纹波
2:修复停止充电后指示灯不关闭错误
3:添加tvs二极管用于接口保护

网友J(2023-10-19):
不懂就问,这5节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怎么看着是串联的

网友J:
不懂就问,这个5节电池是相当于串联了吗

网友K:
改成咖啡杯外型好像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懂就问,这5节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怎么看着是串联的

串联串联

网友L(2024-10-12):
太强了,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设计的充电控制板,请结合早期版本集成库使用
1:优化电流路径减小纹波
2:修复停止充电后指示灯不关闭错 ...

补一个最新版pcb .其他部分完全兼容早期版本
包含:新充电控制板pcb工程(没有gerber),新组装手册,新保护板支架,新弯管模具
务必阅读内附焊接说明

1:修复充电完成后指示灯不灭错误
2:优化电流路径
3:优化手册

网友M:
很不错,感谢大佬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一个最新版pcb .其他部分完全兼容早期版本
包含:新充电控制板pcb工程(没有gerber),新组装手册,新保护 ...

小tips,可以买成品电极片(5号就行),拆掉原弹簧,焊接铜弹簧(.6x6x10)以替代.解决劣质弹簧因大电流发热而失去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