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02: 'keynumber':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23-01-10):
我是小白  各位能帮我看下哪里 出错了

#include<regx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h"
#include"ini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init();
sbit led=P1^0;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5;
unsigned char keynum;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num=key();
        if(keynum)
           {
             if(keynumber=2) led1=~led1;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nt,cnt1;
             TH0=0XB1;
             TL0=0XF4;
             cnt++;
             cnt1++;
             if(cnt>=50){cnt=0;  led=~led;}
             if(cnt1>=150){cnt1=0; led1=~led1;}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0;

      if(P3^2==0){delay(20);while(P3^2==0);keynumber=1;}
      if(P3^3==0){delay(20);while(P3^3==0);keynumber=2;}
      if(P3^4==0){delay(20);while(P3^4==0);keynumber=3;}
      if(P3^5==0){delay(20);while(P3^5==0);keynumber=4;}

      return keynumber;
}

compiling main.c...
main.c(21): warning C206: 'ke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24): error C202: 'keynumber':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 - 1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keynumber 没有定义软件不知道这是啥东东

网友B:
你引用了变量 keynumber 但没有定义。

网友B:
keynumber 和 定义 keynum 不一样

网友C:
没有定义变量

网友D:
对于有返回函数的使用方法错了,查查相关资料吧

网友E:
注册时间这么早还会犯这种最低级的错误,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

网友F:
你定义这个unsigned char keynum,使用的是  if(keynumber=2) led1=~le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