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机为什么是正弦波输出?

楼主(2023-01-10):
旋转电机为什么是正弦波输出

网友A:
请百度"PMSM"
很多同步电机,异步电机,都是正弦波

网友B:
你给的激励源是正弦波呗。

网友C:
切割磁场强度变化的关系形成的波形

网友D:
正弦波驱动噪声小点,因为电压有一个上升过程

网友E:
因为结构的问题。
三相无刷电机也有梯形波的,比如四轴飞行器的电机。

网友F:
转子静止时,正余弦旋转变压器的正弦绕组和余弦绕组输出为与励磁绕组同频率的正弦波,两者相位差是0°或180°。    在转子转度为90°,270°时,余弦绕组输出幅值为零,没有相位差的概念。    在转子转度为0°,180°时,正弦绕组输出幅值为零,没有相位差的概念。

网友G:
这个原理是导体磁场中垂直磁感线运动的时候,假如磁场强度不变,电动势是恒定不变的!如果导体相对磁感线45度运动,只有垂直磁感线的距离才会起作用,所以将45度运动分解成90度和0度运动的距离!由于电机转子是圆周运动,所以导体运动角度是按照圆形一直在变化,分解90度运动的速度也在跟着圆形不同位置一直在变!这个根据三角形公式可以计算!由于导体需要在恒定相同的磁场中感应电动势才想同,但是生产设计时的大部分磁场并不是恒定的,所以产生的电动势也不是标准的正弦交流电!

网友H:
很多同步电机,异步电机,都是正弦波

网友I:
异步电机旋转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异步发电机加上激励电压后旋转是有正弦波输出,永磁无刷电机在旋转过程中会有正弦波输出,但需要参考点,就是三相的中心点,可以用电阻Y型接法模拟得到中心点或者线圈的中心线引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因为结构的问题。
三相无刷电机也有梯形波的,比如四轴飞行器的电机。

那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梯形,它实际上是削顶了的正弦波,用示波器看的话,极对数越多的,它就越像正弦波

网友J:
电机结构决定了用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