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ACDC模块 有推荐吗?

楼主(2023-01-10):
各位大佬, ACDC模块 有推荐吗?
准备全屋搞个ESPHOME的智能,  没有找合适的ACDC电源,
某一个宝的太多太乱了, 不知道买那个好 有么大神推荐推荐 稳定的.
220v 转 5v2a

网友A:
手机充电器

网友B:
只要是开关电源,都有可能会很快就坏的,也有可能是用10都不坏的
但是,如果你要一定稳定度最高的,个人推荐是R型变压器整流+7805
我在之前的公司拆过一个全是数字电路的工控板,用的是北村机电的,上面的日期是1992年
一直在正常工作,我就是想拆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电路而已

网友C:
随便找一个模块就行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D:
220V转5V2A,瞬间想到USB充电头,不过模块体积应该不小,AC-DC 5V1A以下的小模块某宝倒是很多。

网友E:
220转15电流200ma用621英飞凌一个芯片加四个贴片料搞定

网友F:
正规品牌电源都可以,比如金升阳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多买几个试试就知道了,这玩易肯定是便宜有好货但不多

网友H:
某鱼上成堆的2安培代工安卓充电器价格不贵买回来用就是,比某一个宝新的好太多了,外壳也结实,循环再利用对环保做些贡献吧

网友I:
找几种品牌的买回来看看,别找太便宜的,买回来比较下,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想一步到位,直接金升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几种品牌的买回来看看,别找太便宜的,买回来比较下,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想一步到位,直接金升阳。

金升阳都是开关电源鸭   小巧点的芯片级的有啥推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开关电源,都有可能会很快就坏的,也有可能是用10都不坏的
但是,如果你要一定稳定度最高的,个人推荐是 ...

三十年没坏?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金升阳都是开关电源鸭   小巧点的芯片级的有啥推荐没

220v 转 5v2a芯片?AH8652,非隔离开关交流转直流降压芯片,不过输出只有200ma。你是想用一个交流转直流降压芯片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220v 转 5v2a芯片?AH8652,非隔离开关交流转直流降压芯片,不过输出只有200ma。你是想用一个交流转直流 ...

对的, 想把esp01+电源芯片放进一个86盒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