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普中单片机数码管滚动显示

楼主(2023-01-10):
如何让数码管像广告牌一样滚动显示0-8这个数字串

网友A:
开一个缓存数组
数码管显示缓存数组的内容
缓存数组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网友B:
把0-8这些要显示的数字对应的存起来,然后调用。

网友C:
你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        //0~F数组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8];//缓存
uchar temp;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void)
{
        uint t;
        uchar i,j;
        for(i=0;i<8;i++)
                dis_buf[i]=table[i];//初始化缓存
        while(1)
        {
                if(++t>=500)
                {
                        t=0;
                        temp=table[0];
                        for(i=0;i<15;i++)
                                table[i]=table[i+1];//循环移动字符
                        table[15]=temp;
                        for(i=0;i<8;i++)
                                dis_buf[i]=table[i];//更新缓存
                }
                P0=0x00;                        //段消隐
                P2&=0xe3;                //清位码
                P2|=(j*4);                //送位码
                P0=dis_buf[j];        //送段码
                j=++j%8;
                delayms(1);//延时控制循环周期
        }
}

网友D:
学了Arduino,才知道原来C51里面很难搞的程序随便下个库就有了。

网友E:
table数表对应数码管编码

网友F:
可以用数组放置数字串的信息,在数码管中用for循环循环显示数据中的信息,然后不断左右移动就行,左右移动可以用原本显示的位置循环加上位移距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