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段程序不能逆序输出字符串 请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3-01-11):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UART.h"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Data[30];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main()
{
        char k=0;
        UART_Init();
        while(1)
        {
                if(Flag==1)
                {
                        Flag=0;
                        for(k=Num;k>0;k--)
                        {
                                UART_SendByte(Data[k-1]);
                        }
                }
        }
}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i=0;
        if(RI==1)
        {
                RI=0;
                Data[i]=SBUF;
                i++;
                if(SBUF==' ')
                {
                        Flag=1;
                        Num=i-1;
                        i=0;
                }
                else{TI=0;}
        }
}

网友A:
不认真看 还真没发现    ,每次进入中断 i都被重置 ,这个static 加的刚刚好, i要么定义在函数外面 要么加static静态

楼主:
谢谢大佬 可是改完之后只能收到两个字母是怎么回事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可是改完之后只能收到两个字母是怎么回事捏

网友B:
程序不完整,而且似乎代码结构也有问题

楼主:
把TI=0加入到主函数的for循环里就实现字符串逆序了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完整,而且似乎代码结构也有问题

没戳 确实是代码结构的问题 把TI=0放到for循环里就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