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X8025T有关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3-01-11):
手头有几片RX8025T,有关资料比较全面只能看英文版的芯片手册,但因本人英文水平一般,机器翻译又不太准确,所以无法理解如何操作中断,有几个问题尚待解决:1、秒中断或分中断操作哪些寄存器?
2、闹钟中断与秒中断、分中断产生是不是都从INT引脚输出?如果是,如何区别究竟是哪一种中断?
3、寄存器B和C是否与设置秒中断(或分中断)有关?

网友A:
1、有中文版本的,如https://www.doc88.com/p-0793264001387.html
2、从说明书里看,无论闹钟中断与秒中断、分中断产生都从INT引脚输出;
3、如何区别究竟是哪一种中断应该是读寄存器,或通过自己编程来解决;
4、网上能找到的RX8025T程序一般只是当个表,闹铃啥的少用这些中断;
5、个人感觉这些中断也没啥意思,但可以有兴趣可以尝试着搞明白卖钱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中文版的手册,希望对你有用。型号不一样,大同小义。

网友C:
例程网上也很多

网友D:
1、秒中断或分中断操作哪些寄存器?=〉 秒中断,分中断,  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 分别可以通过 TIE, UIE, AIE  都能实现。   比较常见和方便的是 使用 USEL 设置 秒/分 中断, 通过UIE 开启中断。
2、闹钟中断与秒中断、分中断产生是不是都从INT引脚输出?如果是,如何区别究竟是哪一种中断?

=〉 是的,都从INT引脚输出!!  通过观察 E 寄存器的  中断标志位(UF/AF)来区别是哪一种中断, 由于I2C的读取速度非常感人,非常不建议 秒中断和 闹钟中断复用, 如果分中断和闹钟中断的话 复用影响不大。
3、寄存器B和C是否与设置秒中断(或分中断)有关?
=〉 无关,寄存器B,C 和 TE,TF,TIE,以及 TSEL 有关 和 UIE没有关系。

网友E:
没有用过这芯片,不知道
但这跟英文并没有太大关系.也就30页的东西,一个小时就能用百度机器翻译了,基本就能看明白了
250页面的单片机我都是用百度机器翻译之后,才开始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秒中断或分中断操作哪些寄存器?=〉 秒中断,分中断,  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 分别可以通过 TIE, UIE, AIE  ...

你讲得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F:
没用过RX8025,一直在用DS3231。曾经也有考虑过RX8025的,但对比下来觉得DS3231更有优势。
DS3231与RX8025相同的项目:
  • 同样是I2C接口;
  • 同样可以接后备电池(但3231有专用的电池输入脚);
  • 同样是16脚封装(3231也有8脚封装,但是比16脚要贵);
  • 芯片价格相差不大;
DS3231比RX8025更好的项目:
  • 3231有专用的电池输入脚;
  • 3231稍稍薄一点;
  • 最要紧一点:我单位有3231这芯片,我偶尔能0成本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RX8025,一直在用DS3231。曾经也有考虑过RX8025的,但对比下来觉得DS3231更有优势。
DS3231与RX8025 ...

没用过DS3231,一直在用DS1307。曾经也有考虑过DS3231的,但对比下来觉得DS1307更有优势。
DS1307与DS3231相同的项目:
同样是I2C接口;
同样可以接后备电池;
同样可以输出包含32.768KHz在内的,4种不同频率的方波(1307设置起来更容易,另外还多了三态模式)。
同样是8脚封装(3231还有16脚封装,比8脚要便宜一点);
DS1307比DS3231更好的项目:
芯片价格相差非常大,1片2321够买30片1307了;
1307稍稍薄一点;
1307有额外的存储空间,装了1307相当于有了外部Eeprom用来保存数据;
最要紧一点:5年前马云家大发几毛钱的优惠券,我用优惠券+差价1-2分屯了百来片1307,我几乎是0成本使用;

只讨论优点和相同点,能写出各种片子比 DS3231 好,
最后纠正一下, RX8025 和 DS3231 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然后RX8025是14脚封装,不是16脚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DS3231,一直在用DS1307。曾经也有考虑过DS3231的,但对比下来觉得DS1307更有优势。
DS1307与DS32 ...

DS1307和DS3231没的比
如果是自己DIY,那就不差那百十来块钱,毕竟,钟不需要很多个,家里用三四个就行了
两者的本质区别是精度,DS1307实际上就是DS1302的IIC版本,精度没法比
DS3231只要一次调节好,三年到五年都不需要再动了,它出厂时就校正了
我自己做的钟到现在四年了,分还是和北京时间是一样的
DS1307实在不好校正,就算是有晶振机,那也得花几个小时来校正
那些网上的校正方法很多都是想当然的好,用个三年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产品,基本不会考虑DS1307,因为它比DS1302贵"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