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自毁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3-01-11):
拆机自毁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用环氧树脂啊~~~象浇筑水泥砼体一样

网友B:
恶性竞争的一个手段。

网友C:
需要有电池供电,里面有个机械开关,拆开单片机数据就没了

网友D:
一般加电时接通某个开关,当电池无电(巨长时间)或开关断开(拆机)时程序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就是存储芯片掉电不保持或内存啥的你懂的,这个是软件设计为主导;
硬件设计就是防拆开关断开烧时掉某器件(还得有电才行所以你也懂的)。
以前电视台进口的录像机里面有个不是防拆的,是开机时长达到后可自毁的东东,只要想到没有做不到哈

网友E:
怎么毁法:1物理毁灭(拆机触发爆炸,有缺陷,别人能复原,)。2软件毁灭(拆机出发清除所有内外flash存储数据,然后重启就等于空白了)。

网友F:
用一种可以自己擦除FLASH的MCU,比如STC一些可以做远程更新的型号。用一个开关检测拆机,有备用电池,一旦检测到拆机(没有备用电池,拆机后上电也一样)就将程序删除。

网友G:
====1,在EEPROM/DATA-FLASH 去烧入运行时要依靠其判断的重要测试参数
====2,烧录时选择下次下载程序时将 EEPROM/DATA-FLASH 一并擦除
====3,有后备电池
====4,用中断口接到拆机的检测开关,发现拆机,立即擦除关键的 EEPROM/DATA-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么毁法:1物理毁灭(拆机触发爆炸,有缺陷,别人能复原,)。2软件毁灭(拆机出发清除所有内外flash存储 ...

存储器6116就属于断电程序消失的吧?

网友H:
我也曾经研究过,翻阅大量资料
拆机自毁 , 无非是保护程序不被复制使用,   现在网上太多破解别人程序的了,,
要做到程序就算被破解 也没法二次使用
花了很多时间想到一个方案就是利用单片机的唯一ID
STC的唯一ID出厂的时候没一片ID都是唯一不可改的
在你程序运行的时候只要不定时读一下你单片机的唯一ID
只要不一样就死循环或 或用带IAP功能呢个的单片机 自擦除你的程序
这样就算你的程序被人强制读出,想写到另外一块单片机运行是不可能的了
除非那人有能力让厂家定制 相同ID的芯片,

网友I:
里面做一个备用电源电压做高一点然后检测到被开被拆开以后直接给mcu高电压beng

网友J: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以前写程序老是要考虑这些,硬件上要看毁到什么程度,像是ETC就是双面胶下带个小开关,拆了就不能自己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里面做一个备用电源电压做高一点然后检测到被开被拆开以后直接给mcu高电压beng

如何滤波电容先短路,单片机不会烧坏的

网友K:
必须有很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例如,硬件方法,软件方法,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等。

网友L:
内部做一个升压电路,给220UF的电解电容充300V的电压,装一个防拆开关,如果外壳打开,就给芯片供电端加300V的高压电,这样拆开后软件和硬件都完蛋了。

网友M:
用轻触开关接聚合物电池可以实现,保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