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升压电路

楼主(2023-01-11):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要去驱动一个壁画夜光片锂电池供电,需要用到一个200V左右的交流电去驱动,电流比较小的,不超过10mA,一般就是5mA左右

如果用升压芯片也有很多能升压到200V的,但这是做批量产品,成本太敏感了,不可能去那种四五块钱以上的升压芯片的
之前是用单片机去驱动几个三极管,但电压不太好控制,因为单片机在负反馈这一块,并没有专用芯片那么好的,有点不太稳定
所以,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在开关电源这一块比较有经验的高手,做过这种电路的,分享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要不负反馈上个单运放。

网友B:
有想過電蚊拍的做法嗎? 驅動夜光片需要200V左右那是多少? 頻率有要求嗎?

网友C:
可以试试普通boost异步升压芯片,电感改为三脚电感,注意匝数比,加吸收电路,不要超mos耐压,我做过3.7V升压到80V

网友D:
是EL片吧?零几年时做消费类产品,电子表里的夜光片就是EL片,用PWM+2N5551升压到160~200V。

网友E:
很久以前用在某电路上的一个升压器(下图局部电路),单片机直接驱动。电路简单,成本不高。频率2KHz。变压器用的EE19磁芯。要是现在做就会选用 SI2300、 SI230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EL片吧?零几年时做消费类产品,电子表里的夜光片就是EL片,用PWM+2N5551升压到160~200V。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案,但是有点不太稳定,而且,用的是一个三端电感,体积有点大,PCB想改一个更小的空间

网友F:
几块钱的成本因该还是不能避免的吧,否则咋那么久没有见过

网友G(2024-07-25):
1以内可以做到。

网友D:
三极管+升压电感

网友H:
我手头一个废旧设备拆下的LCD屏用的就是EL,人家只是随便用了一个几刀的升压模块,别太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