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L2K32S228I—LQFP32单片机烧录只能一次性吗

楼主(2023-01-12):
请教STC15L2K32S228I—LQFP32单片机烧录只能一次性吗?前几天在立创商城买3片该芯片,发现都只能烧录一次,在烧录只显示一直寻找单片机。换以前买的同款芯片可以反复烧录。

网友A:
没有只能烧录一次的说法,仔细检查STC-ISP设置或更换烧录工具。

网友B:
啥烧录器?
RX/TX脚有没有做好防倒灌?
STC15L是低电压版本
RX/TX脚的倒灌电流足以驱动单片机
引致不能冷启动

网友C:
注意芯片上次烧录时有没有勾选过“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 才可下载程序”,有的话下载前这两个口要拉低才能下载

网友D:
至少10万次的寿命。是否勾选了P3.2 P3.3=00才可以下载?将P3.2 P3.3接低电平试试。还有如果P5.4用作复位脚,则要加复位电路。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反复烧写,没有只能烧录一次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能烧录一次的说法,仔细检查STC-ISP设置或更换烧录工具。

因为之前买的同一个型号的可以反复烧录,这次立创买的样品竟然只能烧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烧录器?
RX/TX脚有没有做好防倒灌?
STC15L是低电压版本

买的STC烧录器,对以前买的同样的单片机反复烧录都没问题。

网友F:
我以前试过一款STC没有防倒灌二极管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买的同一个型号的可以反复烧录,这次立创买的样品竟然只能烧一次。

如果用相同的烧录工具,对相同型号的芯片,在相同的电路板上在线烧录,以前买的芯片能重复烧录,刚买的芯片只能烧录一次。大概率是STC-ISP硬件选项选择不当所致。尝试把P3.2、P3.3接地试试。再试试《检测MCU选项》。立创商城买的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极小。何况你已经能够烧录一次,还可以试试脱机下载。实在还不行就得用离线烧录的方法,因为电路板上其它元件对下载的影响很难说的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10万次的寿命。是否勾选了P3.2 P3.3=00才可以下载?将P3.2 P3.3接低电平试试。还有如果P5.4用作复位脚 ...

这两项都没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试过一款STC没有防倒灌二极管就不行。

我是买的ISP烧录器,烧以前的片子完全没问题,这次在立创商城买了3片全部不行,第一次烧录OK,再烧录就一直检测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反复烧写,没有只能烧录一次的说法.

只能说是STC单片机,或者是FLASH型单片机可以,OTP单片机可不行,它就只能烧录一次

网友H:
只要不是OTP的,现在FLASH型的单片机可以多次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相同的烧录工具,对相同型号的芯片,在相同的电路板上在线烧录,以前买的芯片能重复烧录,刚买的芯 ...

谢谢你回复的相当详细,昨天买了新的单片机还是一样的情况,后来首次烧写其它程序就没问题。怀疑是软件工程师把P3.0 P3.1口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芯片上次烧录时有没有勾选过“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 才可下载程序”,有的话下载前这两个口要拉 ...

谢谢没有勾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复的相当详细,昨天买了新的单片机还是一样的情况,后来首次烧写其它程序就没问题。怀疑是软件工 ...

无论软件工程师把P3.0 P3.1口设置成什么模式都不会影响程序下载。如果第二次不能正常下载的芯片可以正常下载其它程序,有可能是软件工程师使用了STC的加密手段。需要重新刷固件。

楼主:
谢谢大家,这几天到公司后好好研究了一下,发现是烧录器电流不够,把电源外接3.3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