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ADC采样精度的方法

楼主(2023-01-12):
(图片)

网友A:
全采样精度只与ad位数有关系

网友B:
ADC的精度是ADC芯片决定的,芯片一旦生产出来,性能就已固定,怎么可能提高?你要提高的是你的信号的信噪比、基准电压源的性能。

楼主:
这种单端采样改成差分采样,有人知道的吗?麻烦指点一下,最好能提供一个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精度是ADC芯片决定的,芯片一旦生产出来,性能就已固定,怎么可能提高?你要提高的是你的信号的信噪比 ...

如何提高  你画个草图 贴上来  谢谢

楼主:
ADC采样端并联的电容,取值是否和ADC采样率有关系?比如有些人用1uF,更多的是0.1uF。。。这里有何诀窍在

网友C:
做个差放电路上去,程序上只能进行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