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单片机程序移植到stc32单片机

楼主(2023-01-12):
好兄弟们,最近在做一个tft显示图片的小demo,虽然选用的单片机是stc12,有60k  ROM,但是放了几张图片后就内存告急了。我想问问stc12移植到stc32上,除了有个双向io口配置,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我现在用的是12的硬件spi,没有延时,所以不考虑单片机频率问题。我已经买了stc32单片机还在路上,所以先来头脑风暴下。请做过类似移植的小伙伴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同类型单片机比较方便,
1.单片机相关的文件替换,就是包含寄存器地址和向量的官方提供的文件
2.时钟配置更改
3.外设引脚及
4.如果使用官方库文件,那相应的文件也要更换
一般同类型单片机的向量地址都一样,所以不需要修改,不过最好确认一下

网友B:
STC32G跟STC12C系列还是有比较大差别的,速度更快(大部分是单周期指令,与STM32F0同频下速度相当),大量的16位和32位指令,32位数据,外设资源更多,使用C251编译器。楼主可以下个STC官方的PDF看看,下面是PDF里的性能简介。

10个32位累加器
16个16位累加器
16个8位累加器
32为加减指令
16位乘除指令
32位乘除指令
32位算术比较指令
所有SFR(80H~FFH)均支持位寻址
96个字节edata(20H~7FH)均支持位寻址
单时钟32/16/8位数据读写(edata)
单时钟端口读写
堆栈深度最大64K(取决于edata大小)
STC官方移植的高效稳定版本 FreeRTOS for STC32G12128

网友C:
你需要的应该不是换单片机,而是增加外部存储空间。比如w25q128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应该不是换单片机,而是增加外部存储空间。比如w25q128这种。

此是正解,鉴定完毕

网友E:
没啥太大关系吧,spi相关的封装重定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