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如何用电脑发送汉字改字

楼主(2023-01-12):
16*16点阵如何用电脑发送汉字改字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有字库,发送内码就行了,如果没有就发送点阵,16x16不过是32个字节而已。

网友B:
如果要用串口直接输入Ascll文字到单片机显示   ,你得外挂一个字库才行 ,  没有外挂字库  ,你只能先把你要显示的字,先用文字取模软件转换成Hxe发送到单片机

网友C(2023-12-25):
uchar code string[]= {(里面用字模软件扣字)} void main() {        uchar i,j,n;         while(1)         {                 for(j=0;j<4;j++)                 {                         for(n=0;n<40;n++)                         {                                 for(i=0;i<15;i++)                                 {                                         out1=i%15;                                     out0=string[i*2+j*32];                                         out2=string[i*2+1+j*32];                                         delay(4);                                                                           }                         }

网友D:
没有把要求说明白,如果只是显示过程改字,先要保证所发送字能显示,如果改字库的字,做不到

网友E:
要在电脑上发送汉字到一个16*16点阵显示器上,您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字库获取:首先,您需要一个汉字的点阵字库。这个字库将汉字转换为点阵数据。  字符编码:确定您要发送的汉字的字符编码。在计算机中,每个字符都有相应的编码,如GBK、UTF-8等。  字模提取:使用字库和字符编码来提取相应汉字的点阵字模数据。  数据传输:通过某种通信接口(如串行接口、USB等)将点阵字模数据发送到点阵显示器。您可能需要写一个程序来控制这个传输过程。  显示控制:点阵显示器需要一个微控制器来接收数据并控制显示。您需要在微控制器上编写固件来解析数据并控制点阵的LED或其他显示元件来显示汉字。  如果您是初学者,可能需要学习一些编程基础,了解微控制器编程以及如何通过电脑的通信端口发送数据。此外,这个过程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硬件知识,比如如何连接电脑和点阵显示器、如何供电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有字库,发送内码就行了,如果没有就发送点阵,16x16不过是32个字节而已。

具体看点阵颜色数以及位深度,单色1像素1位,8级灰度3位,RGB的3~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