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9c52写的程序可以在stc32g12k128运行吗?

楼主(2023-01-12):
请问:stc89c52写的程序可以在stc32g12k128运行吗?

网友A:
通常要改动,因为外设、速度差别太大了。

网友B:
主要看你用了那些特殊功能寄存器,,,这些寄存器有改动.具体你得详细看官方技术手册

网友C:
点亮一个灯或者一个数码管的简单程序可以运行,复杂一些的收音机之类程序动用到按键eeprom这些读写的就别想了,要改动很多

网友D:
运行是能运行,但不一定正常的
就算是STC同是8位机,不同系列之间都有可能不能正常运行的
更不用说把8位机的代码放到32位机上运行了

网友E: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麻烦,因为两个器件参数相差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