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推挽电路时如何将Vcc1电压提高的

楼主:
请高手指导:这个推挽电路时如何将Vcc1电压提高的

网友A(2023-01-13):
输入高电平,Q306导通,C323,324获得由R354,D308充电电流而充电。输入低电平,Q307导通,C323,324通过导通的Q307负极电位抬高,通过D309为C34充电从而使得C34D的端电压升高。

网友B:
PWM信号,高电平时,Q306导通,C323被充电到VCC-0.7V,即D309的阳极是VCC-0.7V。
PWM信号,低电平时,Q306关断,Q307导通,这时C323两端电压差还是VCC-0.7V,但是他左边的管脚电压是VCC,于是D309阳极处的电压是2VCC-0.7V。
所以VCC1处的电压大致是2VCC-1.4V。

网友C:
倍压升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