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涡流式电热水器的前景和优缺点。

楼主(2023-01-13):
想研发利用高频涡流加热的电热水器,不知道未来的前景如何,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高频涡流加热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你只要知道与其它加热方式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比较好处就能推断其前景。

网友B:
电磁炉早就在你前面了。用了几十载!!!!!!!!

网友C:
看看燃气热水器上标的等效功率参数,还是洗洗睡罢

网友D:
能效高不过空气能热水器。只看指标就是下风了。

网友E:
热效率肯定没有电热管直接加热高,而且成本肯定要高一些,性价比低!实用化程度不够。

网友E:
只适合特殊环境使用

网友F:
没感觉有什么实际意义,说是做到了水电隔离,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关键问题。

网友G:
当水温接近0度,想洗澡舒服,需要输出10千瓦以上的功率才行,这也是即热式热水器普遍不受欢迎的原因

网友H:
不就是即热式电热水器吗?功率大的一匹,电线都受不了,必须得接专线。除了特殊用途外,日常用没啥前景。住宅里一般有气源,能用燃气热水器的谁会用这个。没气源的公寓还可以用储水式电热水器。

网友I:
根据多年的营销统计,储水式热水器更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