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行通信

楼主(2023-01-13):
51单片机串行通信查询接收,中断发送和接受怎么编写?

网友A:
STC-ISP软件里面有范例呀,找到你使用的单片机,然后找串口就行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STC-ISP(V6.91J)一体化软件的范例程序里面借鉴各系列串口测试程序,也可以从STC8H8K64U开天斧程序包里面串口通信测试程序中获得,希望能够帮到您!

网友C:
STC-ISP就能解决你的问题,选好你的单片机型号,窗体往右拉长,找范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