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接通或断开

楼主(2023-01-13):
求助:    有一台打印机,当前模式为彩色打印模式,传感器为接通状态,当我把打印机设置为黑白打印模式,打印机给继电器一个脉冲信号,齿轮旋转,通过齿轮联动及杠杆作用,传感器电路断开,打印机进入黑白打印模式;        当前模式为黑白打印模式,传感器为断开状态,如果我设置为彩色打印模式,打印机给同一个继电器一个脉冲信号,放齿轮旋转,通过齿轮联动及杠杆作用,传感器电路接通,打印机进入彩色打印模式;
        打印机开机默认是彩色打印模式,传感器是接通状态。

现在把上述机械控制过程改为用51单片机控制‘:电路板设置一个2线5V脉冲输入插座,一个3线输出插座(其中1路提供5v电压,另2路由单片机控制接通或断开),请问:1、写一个单片机控制程序;2、除了单片机和2个插座,还需要些什么元件;3、画个电路图;谢谢。
       注:此电路等同于用一个按钮控制启停,只不过按钮的作用是通过继电器瞬间吸合来实现。

网友A:
你的要求无法实现。

网友B:
打印机本身可以在彩色和黑白打印模式之间切换。 打印机只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吗?

网友C:
想省钱找个视频看看,从第一集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