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指针函数指针,怎么写

楼主(2023-01-13):
int *(*a)(int b) 这样写对吗

网友A:
应该是int *a(int b) 或int *a(int *b)吧?

网友B:
有函数指针,怎么写不重要吧?关键是怎么用,这些问题问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nt *a(int b) 或int *a(int *b)吧?

int (*functon)(int a);

网友D:
谭浩强 C语言 课本

网友E:
函数指针的定义要更加你函数的格式去定义,就是把相应的函数名换成指针的形式

网友F:
指针函数指针:意思是不是  返回指针 的 函数指针?

网友G:
类似int *a  (int a){...}的函数表示的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int类型的指针,如果说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那么对这个指针做运算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H:
1,函数指针 指向返回值是整数的指针  int (*Func)(void)
2,  函数指针 指向返回值是指针的指针  int*(*Func)(void)
3,  指针       指向函数指针的指针         int(**Func)(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