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烙铁OLED单片机程序与PCB文件 JBC.T12.936.V3.3.4编译好的固件

楼主(2023-01-13):
天山烙铁OLED单片机程序与PCB文件 JBC.T12.936.V3.3.4。送给不会编译的朋友

网友A:
麻烦问下,这个直接下载到stc15F2k60s2单片机,用0.96屏就可以用了吗?如果编译的话,怎么在51编译器上打开需要的程序?

网友A:
下载了,怎么用?直接烧录到stc15F2k60s2p44脚单片机就可以了吗?原理图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怎么用?直接烧录到stc15F2k60s2p44脚单片机就可以了吗?原理图在那里?

到我另个帖子里有固件下载。固件的路径为 Prj\Objects\HAKKO_0.96.hex;Prj\Objects\HAKKO_1.3.hex、
Prj\Objects\HAKKO_LCD.hex。其中前两个均为智盟设计的 PCB 所对应的 IO,
分别为 0.96 寸 OLED 和 1.3 寸 OLED 对应的固件;最后一个为 ZOL 为五笔设计
的控制板使用 LCD 屏幕对应的固件。如果没有与您控制板对应的固件,则需要
根据手册 4.2 或 4.4 的介绍重新编译程序,编译后的固件名称为 HAKKO.hex  。看来你没看,天山 OLED 焊台使用手册 V3.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怎么用?直接烧录到stc15F2k60s2p44脚单片机就可以了吗?原理图在那里?

在我的另个帖子里

网友B(2023-11-18):
你好,我怎么没有找到你的0.96寸屏幕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怎么没有找到你的0.96寸屏幕的程序

倒数第二个就是0.96的

网友C:
这个上次的代码包里好象就有编译过的文件。

网友D:
建议管理员~把完整的开源(包括程序、PCB)帖子单独开一个板块~

不然对于刚刚入门的初学者找“全资料“很费劲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数第二个就是0.96的

试了,用不了

网友E(2024-01-09):
请教一下,这个刷入去后开机有提示音吗,O.96寸和1.3寸的都刷过几次了都没有声音无显示

网友F:
谢谢分享,抽空可以试试了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刷入去后开机有提示音吗,O.96寸和1.3寸的都刷过几次了都没有声音无显示

刷入后屏幕应该立刻就会亮,,,先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F:
我已经刷了 1306驱动1.3屏幕多少有点向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刷了 1306驱动1.3屏幕多少有点向右偏

1.3的屏幕应该刷1106

网友G(2024-02-13):
能不能自动检测发热芯类型的功能?

网友G:
有没有自动检测发热芯的功能?

网友G:
是自动检测发热芯的类型!

网友E(2024-03-28):
引用 楼主:
刷入后屏幕应该立刻就会亮,,,先仔细阅读说明书。。。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不会编译的我点不亮屏幕也听不到开机声音,正想放弃时  看到某帖说只响不亮,照着他的电路飞一根线到32脚开机响了。屏幕飞三根线也点亮了正常显示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不会编译的我点不亮屏幕也听不到开机声音,正想放弃时  看到某帖说只响不亮, ...

成功就好,烙铁资料多,这款没验证,

网友H:
只有hex文件

网友I(2024-06-02):
引用 网友E: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不会编译的我点不亮屏幕也听不到开机声音,正想放弃时  看到某帖说只响不亮, ...

我的也是 刷好0.96固件,屏幕不显示,
能发一下怎么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 刷好0.96固件,屏幕不显示,
能发一下怎么改吗?

通用焊台板原理图里选择TS T12  v1.1那组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通用焊台板原理图里选择TS T12  v1.1那组接线

我已经重新编译好固件了,现在不用改线也可以显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已经重新编译好固件了,现在不用改线也可以显示了

请问新的文件在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