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ULN2003A

楼主(2023-01-13):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问题,就是我单片机按照下面的图链接,把ULN芯片取了就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不然会拉电压,会不会是因为后面没有接负载导致的呢,谢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答

网友A:
由于单片机IO口准双向模式的高电平输出内阻较大,ULN2003输入内阻较小,所以IO口高电平会·被拉低。可以在IO口接1K左右上拉电阻解决。ULN2003内部单元电路图

网友B:
“拉电压”是什么意思?具体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单片机IO设为推挽模式,标准模式肯定是出现那样的问题!

网友D:
IO设置为推挽输出,如果是不能设置的,则要外加上拉电阻3K~5.1K(建议使用2004A,输入电阻大),

网友E:
2003是OC门电路,根据使用情况,有时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