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3.3V电压变化

楼主(2023-01-13):
大佬们,今天我在做STM32的DAC输出时,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输出电压总有误差,然后我通过寄存器发现软件的写入输出值是正确的,所以我怀疑是硬件的问题,然后我想着可能是基准电压不准的问题,结果测量本应该是3.3V的电压变成了4.6V,后面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当板卡的DAP仿真器和USB供电口全部插上时,这个电压就不准了,出现了上述问题,当DAP仿真器去掉时,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一切变得正常了。这个现象是因为仿真器的电平拉高了板卡电压吗?望知道的大佬解答下,十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你的DAP仿真器,看你接的是5V还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DAP仿真器,看你接的是5V还是3.3V

DAP仿真器和板卡连接,我是接3.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