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根据温度自动调速PCB+程序

楼主(2023-01-14):
晚上夜深人静时感觉电脑很吵,显卡是比较老的 无法自动调速,转的飞快,所以就做了个这么个小玩意,根据温度,自动调速,启停,文件里资料是一套 程序和PCB ,程序是在另一个程序上随便改了下,写的比较乱,但是可以用,本人已经装到电脑上了,目前运行稳定 ,效果很好,单片机是STC8H1K08, 风扇是12V的,5档调速,本人试了,图片中这种风扇是可以调的没问题, 赚点黑币花

显卡风扇调速程序STC8H1K08 PBC文件_A.rar

网友A:
现在的主板就有这功能吧

楼主:
主板没有,好一点的显卡 应该都有这功能 我的显卡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没有,好一点的显卡 应该都有这功能 我的显卡比较差

主板上一般都有,只是不变速度而已。

网友C:
显卡调速没必要,机箱还差不多,不过给家用的风扇装一个控制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调速没必要,机箱还差不多,不过给家用的风扇装一个控制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啊

以后抽空会搞的,再搞个家用普通风扇 根据温度自动调速的, 这个大多数应该都有用

网友D:
你这个用单片机浪费了, 这是5档固定调速吧,  用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