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控制一位数码管用K1K2可+1-1,想用独立按键控制两位数码管。怎么改进比较好

楼主(2023-01-1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_seg P0
#define LED_com P2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tatic int i=0;
static int j=0;

uchar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LED_com=0x1c;

        while(1)
        {
                delay(1000);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
                                i++;
                                if(i==16)
                                        i=0;
                                LED_seg=smgduan[i];
                                delay(50000);
                        }
                        while(key1==0);
                }

                delay(1000);
                 if(key2==0)
                {
                        delay(1000);
                        if(key2==0)
                        {
                                i--;
                                if(i<0)
                                        i=15;
                                LED_seg=smgduan[i];
                                delay(50000);
                        }
                        while(key1==0);
                }
        }

}

网友A:
设置两位显示缓存。加,减1时,按两位十进制计算。每位LED轮询显示缓冲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两位显示缓存。加,减1时,按两位十进制计算。每位LED轮询显示缓冲区内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