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断时间的准确性是否跟晶振有关

楼主(2023-01-14):
进入中断时间的准确性是否跟晶振有关

网友A:
使用的外部晶振,整个系统的频率都是用这个晶振得到的,你定时器时间计算也是用这个频率

网友B:
定时器进入中断的时间准确性,跟晶振有关

网友C:
中断响应要经历一个查询机器周期和两个调用中断函数周期,总共三个机器周期。机器周期和晶振相关,所以肯定和晶振有关。

网友D:
响应外部高低电平,上下沿电平的就和时钟没关系,时钟大小会影响冲断处理函数执行的快慢。响应内部定时器中断,就与晶振有关系了,不同的晶振可以调定时器的reload 数值来调整定时器的时间长短。

网友E:
什么叫“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