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制作电池充电到1.7V停止充电,测试能停但是关不断,是怎么弄的,请大神...

楼主(2023-01-1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fr P5          =   0xc8;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5M1=0xc9;
sfr P5M0=0xca;
int X;
sbit beep=P5^4;
sbit led = P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P5M1 = 0x00;
P5M0 = 0x00;
P3M0 = 0x00; // 设置 P3.0 为 ADC
P3M1 = 0x04;// 设置 P3.0 为 ADC
ADCCFG = 0x2F; //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 /2/16 ,结果左对齐        0f=        00001111
ADC_CONTR = 0x82; // 使能 ADC 模块        88= 10001000 80=10000000
while (1)
{
        ADC_CONTR = 0xC2; // 启动 AD 转换c8=11001000 c0=11000000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 查询 ADC 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 清完成标志
    X=(ADC_RES*256)+ADC_RESL;// 读取 ADC 结果
    if(X>345)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else  led=0;   //ON 0 OFF 1        1.7V

}
}

网友A:
看是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B:
这和硬件有关。

网友C:
电路图呢?

网友D:
电路!电路!电路!

网友E:
MCU进入掉电模式时,所有寄存器包括IO状态保持不变。进入掉电模式前要关闭输出。
                if(X>345)
                {
                        led=1;
                        _nop_();
                        _nop_();
                        PCON = 0x02;
                        _nop_();
                        _nop_();
                }
                else  led=0;

网友F:
充电到目标电压后停止充电的电路是什么?

楼主:
用可调电源测试可以完全关断LED=5V,用于实际则不能完全关断LED=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