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2560使用哪几个引脚烧录程序?

楼主(2023-01-14):
请问atmega2560使用哪几个引脚烧录程序(使用PF4、PF5、PF6、PF7引脚可以吗)?烧录时只写flash可以吗?

楼主:
请大神们帮帮忙,初学不太明白,多谢了!!!

网友A:
下载器软件里有图的

楼主:
下载器软件里只有烧录器的端子连接图,没有atmega2560的任何说明

网友A:
难道atmega2560没有下面的引脚??????
MOSI
MISO
SCK
RESET

网友B(2023-07-25):
是用PB0、PB1、PB2、PB3这几只脚下载

网友C(2023-08-25):
2560没用过,不清楚,但128 是有重新映射到PE0(PDI)PE1(PDO)